Kinco宏指令问题请教

楼主(2016-01-22):
变量a是寄存器D500,

变量b是寄存器D502

我想要做个判断宏,
就是如果a=0,就给a赋值为300
如果b=0,就给b赋值为500,
可以下面的代码总是编译错误,求教,谢谢!!!

int MacroEntry()
{
if (a==0)
a=300
if (b==0)
b=500
return 0;

网友A:
return 0后面知道跟分号了,为啥a=300,b=500后面不知道跟分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turn 0后面知道跟分号了,为啥a=300,b=...

谢谢高手!!!

网友B(2016-03-09):
不符合C语言标准。

int MacroEntry()
{
if (a==0)
a=300;
if (b==0)
b=500;
return 0;
}

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