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中24V正式怎么接的

楼主(2016-01-22):
图纸中-20X1端子中的1、2号端子什么意思,怎么怪怪的,哪位帮我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是超级电容缓冲模块吗?不懂哎。。。

网友B:
  图太小,没有看清楚呀,最好标出来是哪个地方?

  20X1 好像是一个什么电源模块输出正常的  24V 指示一样呀 ?

楼主:
矩形框中标的是-20X1_2A,连接到了-20X1端子排的2号端子上,但是-20X1的二号端子是-20T1(24V电源)的正极输出,从图中看,-20X1_2A又来自-21C1(好像也是一个24V电源)的正极。

楼主:
红色的圆圈去了矩形的框中,矩形框是24V正,红色的圆圈也是24V正,两个正接在一起算什么?

网友C:
只看这些有点儿看不懂,最好结合说明书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