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中非主流仪表串口485驱动如何制作?

楼主(2016-01-22):
现在,我们公司使用台湾产的电阻测试仪有RS232和GPIB两种通讯方式。采集电阻值可采用3中方式:

  1. 上位机与仪表通讯直接读取?

  2. plc通过232串口,ascii码转换,读取?

  3. 我想自己做一个类似于通用的驱动直接用【MCGS】的触摸屏读取?求助大师,有没自己独立做过仪表驱动的?条件:无校验,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波特率9.6k或者19.2K,无握手等,采用232串口。

网友A:
mcgs的驱动,我可以尝试做一下,方便的话,可以发个通信协议过来。

网友B(2018-02-03):
引用 网友A:
mcgs的驱动,我可以尝试做一下,方便的话,可以发个通...

我发你,大兄弟你看一下能不能做,协议比较简单是固定的11个字节,只要收,不需要应答

网友C:
可以加下qq么?我也有相同问题需要解决598522505

网友D:
一直就是直接用仪表屏的485口连接仪表的,不是问题啊。

网友E(2018-03-21):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F:
诸位!

问题解决了吗?

可以给我一份例程看看吗?

QQ:1575046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