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温控器损坏

楼主(2016-01-22):
请问,温控器输出电压一般是多少,今天我在检测输出电压时不小心电笔碰到了传感器接头上,导致温度不显示,报警LLL,更换了一个传感器仍然报警。而且导致设备带110V电压,请问是什么故障,谢谢。是不是电路板烧坏了,导致高压电通过传感器漏到了设备上?

网友A:
可能是电路板里的某个电气元件被击穿,造成漏电

网友B:
查看温控器是否有报警锁定功能,复位报警锁定。

温控器的输出只是一个干触点,输出电压多少要看你所接电源的电压是什么。

输出碰到输入端,要测试温控器输入电路处理有无烧坏的器件,单纯的确认,拆掉温控器输出接线,在温控器后方接入一个热电阻查看温度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温控器是否有报警锁定功能,复位报警锁定。温控器的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路板里的某个电气元件被击穿,造成漏电

谢谢,更换了温控器,已经可以正常使用,后续研究下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可能是电路板里的某个电气元件...

简单极了:被你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谢谢。
已经更换了新的温控器,设备运行正常。
我的疑问:
1、输出开关接点应该也有电压吗?  当时电路图在温控器侧面我没看到电路图,所以想用万用表测试下是24V还是直接交流输出,现在拆下来了看了是弱电输出,不过我仍不确定是24V还是12V。
2、因为我们是两台温控器,损坏时我检测2台输出,和传感器线上都有11V电压,后期我分析是因为一台漏电了,设备带电,通过传感器传回了另外一台。但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另外一台没因为110V电压烧坏?
谢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路板里的某个电气元件被击穿,造成漏电

谢谢。
已经更换了新的温控器,设备运行正常。
我的疑问:
1、输出开关接点应该也有电压吗?  当时电路图在温控器侧面我没看到电路图,所以想用万用表测试下是24V还是直接交流输出,现在拆下来了看了是弱电输出,不过我仍不确定是24V还是12V。
2、因为我们是两台温控器,损坏时我检测2台输出,和传感器线上都有11V电压,后期我分析是因为一台漏电了,设备带电,通过传感器传回了另外一台。但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另外一台没因为110V电压烧坏?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可能是电路板里的某个电气元件...

这个你得结合说明书和整体电路原理接线图在综合分析。

网友E:
应该是击穿了,拆开 看看主板

网友F:
在确认温控器是否损坏先确认热电偶或热电阻是否正常。然后把设定值调到常温下看温控器有无输出,再把设定值调到常温上看有无输出。结果基本可以判断有无损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可能是电路板里的某个电气元件被击穿,造成漏电 内容的回复!谢谢。已经更换了新的温控器,设备运行正常。我的疑问:1、输出开关接点应该也有电压吗?  当时电路图在温控器侧面我没看到电路图,所以想用万用表测试下是24V还是直接交流输出,现在拆下来了看了是弱电输出,不过我仍不确定是24V还是12V。2、因为我们是两台温控器,损坏时我检测2台输出,和传感器线上都有11V电压,后期我分析是因为一台漏电了,设备带电,通过传感器传回了另外一台。但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另外一台没因为110V电压烧坏?谢谢您的回答

你当时测量出的110伏电压是用数显电笔测量出来的,还是其他工具

网友G:
输出信号取决于具体温控表型号 建议先阅读其说明书再进行信号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

用的万用表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 内容的回复!用的万用表哦

两种可能,一种是你测量的110伏是虚电,一种是虽然有110伏电压,但是没有直接接触端子就没有问题,我不在现场,只能分析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