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HMI通过SS2PLC控制L系列变频器的频率,变频器外部端子启动

楼主(2016-01-22):
现在能够通过PLC启动变频器,也可以在触摸屏上设定频率,就是停不了,想通过外部端子控制启停变频器,想求样例,谢谢

网友A:
变频器的资料上有,自己看看就行了

网友B:
把变频器的启动方式设置为外部端子启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变频器的启动方式设置为外部端子启动就可以了

可以联系你吗,留个qq号吧,我的380098759

网友C:
模式要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