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6-01-23):
请教下大家这个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有哪些呢?

哪些品牌的数字万用表好用?

改怎么保养这些数字万用表?

谢谢大家啦,,,,,,,

网友A:
工控商务网里面有,或者自己百度下应该会有很多的哦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工控商务网里面有很多哦,可以去看看

网友C:
新手OR菜鸟?

万用表是最基础一步,祝你成为大师级别或者骨灰级别牛人

网友D:
自己掏钱,能用就行,特别是现场使用,不知道那天就摔坏了。

公家掏钱,越贵越好,一分钱一分货,反正不用掏腰包。

网友E:
自己掏钱,几十块钱的能用就行,特别是现场使用,不知道那天就摔坏了。

公家掏钱,越贵越好,一分钱一分货,几K上万大洋都可以,反正不用掏腰包。

网友F:
哪天摔坏了,公司叫你赔那就……了。

网友G:
万用表这是工具,建议买好的,好的工具干工作事半功倍

网友H:
请教下大家这个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有哪些呢?

可以详细查看随表说明书,里边有详细的介绍。

哪些品牌的数字万用表好用?

福禄克万用表最好。

改怎么保养这些数字万用表?

注意清洁和干燥,使用时要细心呵护。

谢谢大家啦,,,,,,

不用谢!

网友I:
福禄克的万用表,有钱的话可以整一个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自己掏钱,能用就行,特别是现场使用,不知道那天就摔坏了...

网友K:
新手OR菜鸟?新手OR菜鸟?

网友L:
购买数字万用表时,首先购买正厂出品。里面会有说明书,有提到如何测电流,电压及电阻,关键是要多用,熟能生巧。

网友M:
本人建议有条件的话还是使用福禄克万用表 安全有保障 测量精度相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