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PV210(TQ210)学习笔记——Nand配置

楼主(2016-01-23):
  S5PV210的Nand flash跟2440和6410的Nand flash配置差不多,不同的是S5PV210的功能更加强大,尤其是S5PV210的硬件ECC(本文不涉及S5PV210中Nand ECC配置)。整体上来讲,S5PV210的Nand flash配置还是非常简单的。

  其实,配置一个模块往往需要以下几个步骤:

  (1)根据原理图,理清模块的接线方式,对于Nand flash来说,就是看看Nand flash接到了哪些GPIO上,然后把对应的GPIO配置为Nand功能即可。

  (2)阅读S5PV210手册,掌握相关模块控制器的功能、操作方式及寄存器配置。

  (3)阅读模块芯片手册,掌握模块的访问控制时序。

  我们按照以上步骤进行配置,首先是模块GPIO的配置,我的开发板是TQ210,Nand flash芯片是K9K8G08U0B,接线方式如下图

  其中:

  (1)Xm0FRnB0~Xm0FRnB3,Xm0FCLE,Xm0FALE,Xm0FWEn,Xm0FREn这八根脚连接到了MP0_3上,查看MP0_3控制寄存器可知,需将MP0_3CON配置为0x22222222;

  (2)Xm0CSn2~Xm0CSn5四根脚连接到了MP0_1的2~5脚上,故MP0_1CON的8~23位应该配置为0x3333;

  (3)Xm0DATA0~Xm0DATA7这八根脚连接到了MP0_6上,故MP0_6应该配置为0x22222222;

  这样,GPIO配置好了,接下来我们配置下Nand flash的控制寄存器,大体浏览下Nand flash的寄存器功能后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不使用ECC功能可以只配置NFCONF和NFCONT两个寄存器,我们的Nand flash是SLC型Nand,Page大小为2048,写入地址需要5个周期(这些从Nand flash芯片手册上很容易找到),故NFCONF应该配置如下:

  NFCONF=(3<<23)|(1<<12)|(2<<8)|(0<<4)|(1<<1); //依次为:禁止ECC,TACLS,TWPRH0,TWPRH1,SLC、2K、5周期。

  其中TACLS、TWPRH0和TWPRH1需要阅读手册来确定,韦东山老师讲述了确定方式,但是,我配置时完全按照手册上的最小时间设置时没有能够正常访问,我是自己尝试出来的,先将三个参数都设置为7,然后慢慢减小,最后测试出来设置为1、2、0,但是这样不一定是最稳定的,一般来讲,数值略大一些会更稳定,但是为了不影响访问效率,这个值也不能设太大,先按照最小情况设置,当发现有读取错误或其他不稳定现象时再适当提高参数值。

  然后就是NFCONT寄存器,NFCONT的配置就更简单了,我们不设置ECC,只需要设置0位和1位就可以了:

  NFCONT = (1<<1)|(1<<0);//禁止片选,使能Nand

  这样,Nand flash的初始化函数就出来了:

void nand_init(){

    NFCONF = (3<<23)|(1<<12)|(2<<8)|(0<<4)|(1<<1);

    NFCONT = (1<<0)|(1<<1);

    MP0_1CON &= ~(0xffff<<8);

    MP0_1CON |= 0x3333<<8;

    MP0_3CON = 0x22222222;

    MP0_6CON = 0x22222222;

    nand_reset();

}

  至于nand_reset,通常是Nand flash配置完成之后就进行一次reset,这样使Nand flash恢复到最初状态。

  这样,Nand flash初始化好了,但是要访问Nand flash还需要按照时序对其操作,Nand方式启动时只需要实现Nand flash的读操作,为此,这里只列举一下几个读相关的操作:

  (1)Nand flash reset

static void nand_reset(){

    nand_select_chip();

    nand_cmd(0xff);

    nand_wait();

    nand_deselect_chip();

}

  (2)Nand flash写地址

static void nand_addr(unsigned long page_addr, unsigned long page_offset){

    NFADDR = (page_offset>>0) & 0xFF;

    NFADDR = (page_offset>>8) & 0x7;

    NFADDR = (page_addr) & 0xFF;

    NFADDR = (page_addr>>8) & 0xFF;

    NFADDR = (page_addr>>16) & 0x07;

}

  (3)Nand flash读ID

void nand_read_id(char id[]){

    int i;

    nand_select_chip();

    nand_cmd(0x90);

    NFADDR = 0;

    for (i = 0; i < 5; i++)

        id[i] = nand_read();

    nand_deselect_chip();

}

  (4)Nand flash读页数据

void nand_read_page(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long page_addr){

    int i;

    nand_select_chip();

    nand_cmd(0);

    nand_addr(page_addr, 0);

    nand_cmd(0x30);

    nand_wait();

    for(i = 0; i != PAGE_SIZE; ++i){

        *buf++ = nand_read();

    }

    nand_deselect_chip();

}

  上面是几个比较重要的Nand flash读相关的操作函数,到这里,您自己补充一下引用到的小函数就可以正常的进行Nand flash操作了,我把我写的代码上传到我的CSDN资源里,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拿去参考。另外,如果需要编写Nand flash写操作的代码可以参考一下本人博客中6410的Nand flash配置部分和Nand flash的芯片手册,原理都是相通的。

网友A:
工控类论坛挺不错的 哈哈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