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抱闸制动的反应时间快慢

楼主(2016-01-23):
生产线是要用按钮点动实现电机频繁的正反向交替的起制动,即:点动正传-->停车立即抱闸-->点动反转-->停车立即抱闸-->点动正传……这样交替。现在的问题是,停车的同时接触器不能立即跟着动作,就是说电机停车后有个一两秒钟的时间间隔才会抱闸。请问怎么样才能停车的同时接触器立马就动作抱闸进行制动。

变频器型号是ATV32的,电路图如下:

网友A:
     单独将 电机的抱闸刹车控制启动触 头接到 停车信号端子上去,只要一有停车信号就速度刹车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变频器的制动功能?

楼主:
回复内容:可以试试

引用 网友A:
单独将 电机的抱闸刹车控制启动触 头接到 停...

楼主:
回复内容:还在摸索~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变频器的制动功能?

楼主:
回复内容:我们有两条生产线,1号线的可以实现快速的起制动,但是2号线有延迟,我对比了两个变频器的设置也没发现有什么区别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变频器的制动功能?

网友C:
这个时间就是减速时间,直流制动时间,刹车等待时间。其实这么做没影响到你什么吧?虽然接触器没动作,但是当时变频器是用直流正在保持住电机的。能预测到下一次启动会很快到来的话最好连抱闸都不要用,用直流制动端子功能代替。否则下次启动还要等待一个抱闸放开动作时间后电机才开始转。

楼主:
回复内容:工艺要求是要把物料晃动均匀,所以要求电机一停车就立马得抱死,就相当于急刹,不然有延迟的话就起不到晃动的效果,所以必须用抱闸,而且还要求不能有延迟

引用 网友C:
这个时间就是减速时间,直流制动时间,刹车等待时间。其实...

网友C:
呵呵。感觉机械设计有问题。大把能够提供晃动动作的机构,用电机正反转做晃动的动力源,哎!!!

改接触器控制吧,刹车你用刹车电机还是抱闸,是电磁抱闸还是液压抱闸?

网友D:
两个方案,一个选电机的时候,选择刹车电机,一个选择变频器自带的刹车电阻,或者同时使用带有刹车的电机,变频器配刹车电阻

网友B:
你所要求的功能,最适合的方式就是变频器刹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所要求的功能,最适合的方式就是变频器刹车。

不知你正转到反转的时间,也就是正反转变换的频率?

我这里的设备行程2200MM,正传到反转的时间大约5S,加速时间0.2S,减速时间0.3S,利用变频器制动,没有用机械刹车

我用ATV71变频,15KW,带11KW电机,刹车电阻4KW200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所要求的功能,最适合的方...

这个指标机械抱闸做不到,必须用电制动。

如果频繁启、制动,可用能量反馈刹车单元,能将电阻发热能量反馈电网。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单独将 电机的抱闸刹车控制启动触 头接到 停...

如果变频停车不能满足需求的话就用此信号停车,前提是机械抱闸质量要过关,另外变频要改为自由停机,不能有斜坡,否则停车时容易出现大电流。

网友G:
变频器改为自由运转模式 停止信号已发出刹车即可动作 不会对变频造成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感觉机械设计有问题。大把能够提供晃动动作的机构,用电机正反转做晃动的动力源,哎!!!改接触器控制吧,刹车你用刹车电机还是抱闸,是电磁抱闸还是液压抱闸?

您好,刹车用的是抱闸,电磁抱闸

网友C:
还回答一下12楼那些指标。不知道或者不想公开,那基本上没什么好说了。设计一套东西不是说你会把一些东西搭起来可以动可以停就可以的。

你要清楚一个事情:我跑步会比正常的高铁机车还快,条件是赛程25米往返跑。

楼主:
回复内容:好的谢谢 我看下~

引用 网友D:
两个方案,一个选电机的时候,选择刹车电机,一个选择变频...

楼主:
回复内容:好的,谢谢您的数据~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所要求的功能,最适合的方...

楼主:
回复内容:好的谢谢~~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改为自由运转模式 停止信号已发出刹车即可动作 不...

网友H(2016-05-04):
学学习,学习了,对变频吱吱甚少!

网友I(2016-07-25):
为什么这种运行方式不用伺服控制电机灵活多了而且准确,停止与制动全靠电机,刹车的作用只用在急停或关电时。如果只是几个KW应该选择伺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