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R指令的K值怎样设定

楼主(2016-01-23):
TMR T0 K50在仿真运行时K值怎样设定

网友A:
TMR T0 D0给D0赋值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R T0 D0给D0赋值就行了啊

在台达软件上设为K100,但是没办法确定,老是显示没设定,一直为K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TMR T0 D0给D0赋值就行了啊 内容的回复!在台达软件上设为K100,但是没办法确定,老是显示没设定,一直为K0

网友A:
点仿真,下载程序pc到plc,点运行确认,进去run,右键指令,设置当前值,选D0.设置K100. 点确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TMR T0 ...

我试了一下,可以啊!看下图:

我的软件版本是WPLSoft 2.41

网友C:
可以设定的,后面的计时时间本来就是用K代替的

网友D:
K XX在软件中不能设定,想设定就改用D XX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设定的,后面的计时时间本来就是用K代替的

收到。谢谢。K0确实应改为D0即可

网友E:
3楼正确,你设置不进去,是不是软件没有运行状态,状态为stop

网友F:
最简单的时间继电器,有这么麻烦??

楼主,加油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