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modbus和tcp/ip哪个好

楼主(2016-01-23):
主要从抗干扰、传输距离、衰减、挂接设备数、可靠性、连接稳定性、丢包、通用性等方面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两个有可比性吗?           ...

网友B:
必须tcp/IP 。。。。

网友C:
没有可比性差太多了吧!光是速度 就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啊

楼主:
哦,学习了,谢谢大家的热心回答

楼主:
传输距离好像modbus强点吧

楼主:
对了,忘记了,还的看用什么线路,远程RTU用光纤就牛x了

网友D:
仪表类还是MODBUS好

网友E:
要看情况了

网友F:
其实看你具体的使用环境,modbus是可以通过232/485/422三种协议来传输的,看你具体使用哪种型号咯。

网友G:
     modbus   也可以TCP传输呀

    modbus 和 TCP/IP 能比较吗?

网友H:
回复内容:232/485/422是接口吧,modbus才是协议

引用 网友F:
其实看你具体的使用环境,modbus是可以通过232/...

网友I(2017-02-08):
  通讯是个难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