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移反转控制

楼主(2016-01-23):
控制要求】某定位控制系统做左右位移运动,每按下一次按钮( X1),定位装置从当前位置反转移动到以原点( D200, D201值为0)为对称中心的另一边。

【元件说明】 【控制程序】

PLC 元件

控制说明

X1

反转启动按钮

Y0

脉冲输出端

Y1

方向信号输出端

D200,D201

绝对定位目标值

【程序说明】

D200、D201(32位数据)的初始内容值为 50000,按下一次按钮后,即 X1由OFF→ON变化, D200、D201(32位数据)的内容值变为 -50000。

M0 被置位为ON,DDRVA 指令执行,以 5KHZ(5000)的频率向绝对目标位置 -50000移动,目标位置到达后, M12=ON,M0被复位为 OFF,Y0停止发送脉冲。

再次按下按钮,即 X1由OFF→ON变化, D200、D201(32位数据)的内容值由 -50000 变为50000,同时M0被置位为 ON,开始执行到绝对目标位置 50000的定位运动,直到到达目标位置才停止。

如此,按下一次按钮( X1),定位装置就会从当前位置移动到以原点为对称中心点的另一边。

对应的伺服表格:

网友A(2016-09-08):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