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E伺服定位控制

楼主(2016-01-23):
之前用米格伺服定位都可以,但应客户要求换了三菱伺服,发现定位不准了,电子齿轮也正确,接线也用双层屏蔽电缆,程序也没改,该设的参数也设了,可怎么都不能精确定位,PLC发10000个脉冲,伺服总是少接受几十个脉冲,做了几年工控,定位控制成功案例也做了不少,这次真的蒙了,请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plc发10000个脉冲之后,伺服驱动器接收多少脉冲

网友B:
差这么多肯定是比较大的干扰,也许和其他没用到的线有关系,屏蔽接好,把没用的到线去掉试试

网友C(2017-02-08):
检查一下地线,是不是电机直接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