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PLC DMOV指令 遇到了问题 请指教

楼主(2016-01-23):
DMOV传送指令用法   DMOV K8M2000 D2000  意思是不是  把 M2000-M2031传送到 D2000中

                                                   把 M2001-M2032传送到 D2001中

                   DMOV D1000   K8M1000 意思是不是 把 D1000 传送到 M1000-M1031中

                                                   把 D1001 传送到 M1001-M1032中

  DMOV   S S+1   D  D+1  加的1 是不是 我上面说的那个意思               请各位大神  看看我理解的PLC指令 对不对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指令如果重叠了的话就没有意义了。K8M2000是看做一个整体。+1的意思是下一个整体。也就是M2032到2063

楼主:
你说的   我模拟了一下   不对

网友B:
楼主的程序好像是通讯啊?

网友C:
DMOV K8M2000 D2000   将M2000~M2031组成的32位存储空间的值送入D2000,D2001组成的32位存储空间,其中M2000~M2015送入D2000,M2016~M2031送入D2001.

DMOV D1000   K8M1000 将D1000~D1001组成的32位存储空间的值送入M1000~M1031组成的32位存储空间,其中D1000的值送入M1000~M1015,D1001的值送入M1016~M1031.

DMOV S,S+1  D,D+1的意思是指源数据S是由S和S+1组成,即S的地址以及其地址+1的空间组成,D的含义也雷同。

例如: DMOV  D100  D600   此时S是由D100和其地址+1,即D101组成,D是D600和其地址+1,D601组成。

以上~

网友D:
楼主:人家是以字为单位的哟,D是一个字,K4M****是一个字,双字的话D****就是第一个字,后面高位是D(****+1),但是用连续BIT标示的话双字是K8M***

楼主:
我试过了  是对的   谢谢你

引用 网友C:
DMOV K8M2000 D2000   将M2000...

网友E:
引用 网友C:
DMOV K8M2000 D2000   将M2000...

单字是16为。双字32为,

上面大侠,讲解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