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6.0与两个以上PLC“多线程”通信问题

楼主(2016-01-24):
大家好,请教一个关于PC机与PLC通信问题

条件:只有一台PC机,装了一个VB6.0,有3台带以太网模块的三菱QPLC。

要求:在PC机上做一个VB6.0工程,与3台PLC即时以太网通信,以便操作,监控与数据传输等等。

求答案:1,能不能实现一个VB工程同时与3台PLC正常通信?

        2,如果上面的功能能够实现的话,如果通信过程中有一台通信断线了,会不会引起VB卡死或者崩溃等异常,导致另外两台通信不正常?(因为在做与一台PLC通信的时候,发现如果通信连接不上时,VB程序“未响应”应该是卡死了)

        3,如果不能一个VB工程实现与3台PLC通信,是否可以在一台电脑上单独建立3个工程,分别与3台PLC通信?

       注:大概地这叫做“多线程”功能吧,做起来是否麻烦,听说用C#来做比较简单?

新手没有分啊,请大家帮助,谢谢啰

网友A:
简单,加载三菱控件就行了!三台plc就加载三个com口!分别通讯上,想怎么做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加载三菱控件就行了!三台plc就加载三个com口...

我用的是ACT QJ71E71TCP 那个,就是没有同时连3台PLC进行实测,不知道会不会因为1台断线后,会不会影响其它两台。因为我连一台时,发现如果连接超时后,VB就卡死了“无响应”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简单,加载三菱控件就行了!三台plc就加载三个com口... 内容的回复!我用的是ACT QJ71E71TCP 那个,就是没有同时连3台PLC进行实测,不知道会不会因为1台断线后,会不会影响其它两台。因为我连一台时,发现如果连接超时后,VB就卡死了“无响应”呢

用QCOM分别联三个plc啊!COM1.COM2.COM3

网友B:
1、当然你可以

2、采用异步通信

3、不需要回答

建议你用OPC来做,采用OnDataChange事件来触发,提高你的效率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的回复,我还是VB6.0这个老牛再耕种几年哈哈

网友C(2016-10-26):
  1. 用RS485通信,只需一个COM

  2. 用VB.NET,支持多线程

网友D(2017-04-29):
用支持多线程的DLL啊,建议看看这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