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行业学什么计算机语言好?

楼主(2016-01-24):
如今计算机与PLC通信已经特别流行

请教一下,现在工控行业大家用VB6.0,还是VB.net 2010,还是C#?

1,听说VB6.0做多线程,与多台PLC通信会卡死?

2,听说VB6.0由于开发周期小,使用简单,易上手,还有很多人用?

3,听说C#现在最流行,工控行业用的多?是否更适合多线程?

4,听说VB软体比较小,占用内存少,运行速度快,而C#几个G,里面很多功能与模块用不上,运行速度慢。

5,VB6.0要淘汰了吗?确实现在很少人说起了,是不是不能再学习了?

请教一下,现在搞工控的,到底学什么语言好?

个人现状:只用语言做基本功能,不开发组态软件,不靠搞计算机软件吃饭那种,只是使用它来收集PLC数据,处理一些通信问题,连接数据库,与电子表格通信,数据转化成CSV格式上传至FTP服务器等。

到底学哪个语言?我会VB6.0,是不是太落后了,如果学C#,VBnet2010,是不是又大材小用了?纠结中---

新手无分,期望解答啊,谢谢谢谢,控工控通信的高手们。

网友A:
c语言c++最合适,因为自控常需要直接硬件端口控制,代码效率高。开源硬件ARDUINO就是基于C++的,其IDE使用更简单。

网友B:
c语言c++最合适 c语言c++最合适

楼主:
谢谢,我参考参考,嘿嘿,还要十子才发的出去

网友C:
工控编程语言

不是计算机意义上的程序开发语言

系统使用什么语言

不是用户说了算的

厂商早给你定好了

一般

PLC:梯形图、方块图、语句表

DCS:模块化

SIS:逻辑方块图

网友D:
不知道你是哪一行的?

说的挺高大上的。

网友E:
VB,VC就很适合你的要求了。

网友F:
楼主说的这些语言我都不会,不过按照你的要求,c语言可以应对

楼主:
感谢大家的意见,我只搞PLC这块。

现在准备弄工控机,PC机,数据采集这一块。

以前学VB6.0,当时要求不高,PLC设备都是单机,不联网的,现在要上传数据到PC机了(CSV格式FTP协议到电脑),还要即时监控等。准备学一门语言,现在觉得VB6.0太旧了,用不成了吗?win7等64位系统都装不上6.0了,网上有偏方可以装,但都没有理会了。

VB.NET 2010之类变化很大的,一下子不想去学,我不想研究得深,有很多人学C#,我学VB一下换C#,有没有必要?

没什么主意,就看看大家都怎么选择,参考参考呢,如果说哪个语言比较牛X,我还是会放弃VB6.0,如果差不多,我为什么要放弃?谢谢。

网友G:
我感觉是C语言吧。。。

网友H:
C语言吧,功能强大,很多PLC也支持调用C

网友I(2018-04-26):
做工控学到老,还是什么都不学,跟个好老板,找个好老婆比你学什么都好,学好还要求别人给你工作。

网友J:
C#,LABVIEW吧。本人工控,觉得labview用的人还是多。但本人觉得C#顺手些。

网友K(2020-09-01):
C语言吧,应用的地方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