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变压器中BK和JBK的区别

楼主(2016-01-24):
在控制变压器中,我们经常看到BK50-20、JBK100-110等参数,BK 和JBK 有什么区别呢?先看看定义吧:

       BK系控制变压器适用50--60Hz电压至500v的电路中,通常用作机床和机械设备中一般电器的控制电源,或局部照明灯及指示灯的电源之用。

       JBK系列机床控制变压器用于50--60Hz,输入电压不超过600v的电路中,作为各类机床、机械设备等一般电器的控制电源、局部照明及指示灯的电源,本系列变压器是其它变压器的更新替代产品,采用进口材料和先进工艺进行制造。

网友A:
主要电压、功率合适可以互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