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应该接到变频器的哪里(沃森)

楼主(2016-01-24):
外部控制按钮应该接变频器的什么地方啊?沃森变频器,请大侠们指点迷津…

网友A:
大哥你开玩笑呢吧,那个不是有控制板吗!启停调速,各种反馈等

看图接到那个接线端子上就可以

网友B:
看图接到那个接线端子上就可以。。你不会是刚刚入行的电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合肥 看图接到那个接线端子上就可以。。你不会是刚刚入行的电工吗

那个说明书没找到,跟别的变频器说明书对不上,我也不太懂…看的我直蒙圈…

网友D:
最好是找到说明书,设定好参数,接到外控端子的相关位置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