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Pro如何将数值元件进行比对

楼主(2016-01-24):
  如何实现以下功能:

    改变了一个数值元件的值(之前已经有一个数值),未保存退出会弹出一个窗口,提示是否保存,如果保存了,就不会有这样的窗口弹出,其实质是将每个数值元件都进行了一次前后对比,如果对比发现前后不一致,则会弹出是否保存的窗口,如果一致则不做任何弹窗处理!

    求助这个功能该怎么实现?

网友A:
使用宏指令不就行了。。。。。。。。。

楼主:
已经知道了,可以如下:

    例如一个数值元件的地址为D8000,所在页面为30页,页面跳转为D31,D的值赋给ZR1010,D600为随机选用的一个空白地址,可以再PLC里面写这样类似一段程序

|-<此处内容被屏蔽>=D31 K30<此处内容被屏蔽>----[e<> D8000 ZR1010]----[MOVP k1 D600]

|-[= K1 D600]----[MOVP D8000 ZR1010]

之后在EBPro里面建立以个弹窗,内容按照你所需实际的就可以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谢谢

网友B(2019-02-11):
感谢楼主分享,小白来来学习一下。谢谢啦!

网友C:
学习使用威纶通触摸屏,谢谢!

网友B:
很实用的东西,正需要呢,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2020-05-17):
学习使用威纶通触摸屏,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