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们这是一块什么电路板,麻烦大家说说它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6-01-24):
请教一下,各位兄弟们这是一块什么电路板,麻烦大家说说它的工作原理,那5个端子干嘛用的,谢谢

网友A:
这个有点难度哦,没有用过的很难知道!

网友B:
有网址

有型号

有品牌

有端子标注

这板子是干什么的?

嘿嘿……

偶也不知道

网友C:
没有用过的很难知道!没有用过的很难知道!

网友D:
5个输入,5个输出端子,其他的没看出来,需要进一步在看看

网友E:
楼主得说清楚这电路板从哪里拆下来的,起什么作用。不然让大家不好判断

网友F:
2PT2DA  两路温度采集两路模拟量输出

端子的定义可以看说明书,如果产品里面没附带说明书,您可以到维控官网上下载,网址:www.we-co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