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70点动按钮如何做

楼主(2016-01-24):
请大侠,ET70中如何做点动按钮,用三菱PLC FX2N,谢谢

网友A:
是触摸屏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肥 是触摸屏软件吗,,,,

是,要用触摸屏界面,试过好像都不行,要像实体点动按钮一样,按住接通,松开断开,触摸屏好像只能产生脉冲,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保持形的按钮,有的话就直接调用就可以了,没有的话 自己做个脚本,当按下按钮置1,松开按钮置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保持形的按钮,有的话就直接调用就可以了,没有的话 自己做个脚本,当按下按钮置1,松开按钮置0

有这按钮,关键是不能保持,置1是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