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触摸屏

楼主(2016-01-24):
我现在有一触摸屏正在使用中,在生产中频繁使用,现在想加一台工控机代替触摸屏来实现一些功能,是不是只能用wincc自己编个项目来完成?可不可以直接把触摸屏的项目组态 复制到工控机里?另外,如果更换触摸屏的话,怎么把里面的组态转到新的里面?

网友A:
组态软件有很多品牌,都可以实现,不过都得从新编写

网友B:
触摸屏和wincc组态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不可能直接复制,但如果有源程序,到是可以参考变量地址,便于组态。

网友C:
1、用WINCC    FLEXIBLE将触摸屏里的组态上载到电脑里,然后再用FLEXIBLE把组态下载到新的触摸屏里面。

2、可不可以直接把触摸屏的项目组态 复制到工控机里?----这个是不可以的,触摸屏组态和工控机组态是两种不同软件下完成的,只能用WINCC从新组态新的项目,你可以参考触摸屏的源程序,来组态新的项目,会节省不上时间和工作量。

网友D:
楼主的几位说的恨清楚了,就按照他们说的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和wincc组态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不可能直接复制,但如果有源程序,到是可以参考变量地址,便于组态。

多谢了,现在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用WINCC    FLEXIBLE将触摸屏里的组态上载到电脑里,然后再用FLEXIBLE把组态下载到新的触摸屏里面。2、可不可以直接把触摸屏的项目组态 复制到工控机里?----这个是不可以的,触摸屏组态和工控机组态是两种不同软件下完成的,只能用WINCC从新组态新的项目,你可以参考触摸屏的源程序,来组态新的项目,会节省不上时间和工作量。

谢谢,我现在正在这样做。

网友E:
触摸屏与WINCC是两种不同的软件,要重新组态,会比较麻烦。祝你好运

网友(2017-12-26):
各位大哥,有没有相关的触摸屏组态教材啊

网友F(2018-05-25):
你好:

    我司是专业的液晶显示屏(LCD)、背光源(LED)、液晶显示模块(LCM),触摸屏生产厂家http://www.jsm-lcd.com,晶视美电子。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8658276988徐先生。QQ:31459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