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

楼主(2016-01-25):
    西门子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最低运行频率、

    最高运行频率、载波频率、电机参数、调频是

    多少呢?有谁知道的 呢?西门子那个型号的变

    频器好用呢?

网友A:
找本手册一看就能看明白,不管哪种型号,取决于你的用途,你用得好就觉得好用

网友B:
  常规的 M440 系列也可以用吧

网友C:
最通用的应当为M系列的变频器,有关M系列的资料也是最好找的

网友D:
这个要看你用在什么场合,只有最合适的。至于参数,你找本手册查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