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能否一直在恒功率段运行

楼主(2016-01-25):
    我们现在有个设备使用矢量变频器+变频电机,循环运行,转动过程力矩都在变化,重型负载,现在想把功率降下来,所以就考虑是否可以让电机运行在恒功率段,通过升频来提升平均转速及调节扭矩。

    这个只能说理论上可行的,但实际上应该会有问题,有没有电机厂商或有实际应用经验的专业人士帮小弟解释下在这个超频状态下电机本身的一些特性变化,因为理论上的东西论证不下去了,就是跟电机的实际特性有关了。

网友A:
恒功率和恒转矩都是对负载说的,变频器不能改变负载的机械性质。变频器在额定转速以下调速,能适应恒转矩性质的机械,如果负载转矩是变化的,应该按最大转矩配电机和变频器;在额定转速以上调速,变频器适应恒功率调速,如果负载的机械特性不是恒功率,应该按最大功率配电机和变频器。

楼主:
选电机是这个理,但能不能像我说的那样用是个问号哦

引用 网友A:
恒功率和恒转矩都是对负载说的,变频器不能改变负载的机械...

网友B:
控制要求恒转矩,也就是电机输出功率不变,速度是变化的。恒转速,就是控制电机转速不变,输出功率是变化的,也就是力矩在变化,速度不变。现在的变频器一般都能做到这两种控制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电机是这个理,但能不能像我说的那样用是个问号哦回复内...

功率降下来还要升频,这是矛盾。你的负载难道是转速越高,用电功率越小吗?

楼主:
我们是垂直循环车库,所以在旋转过程中力矩是一直变化的,与速度和用电功率没有线性关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选电机是这个...

网友B:
那就应该使用恒速的,这样比较安全,速度可控。给了给定速度,就是一直在这个速度上运行,车重就不要去管了,给个截止电流控制就可以了,除非重量超过截止量。

网友B:
控制方法就和电梯一样。启动-第一给定速度-第二给定速度-第一给定速度-停止。正反向速度控制。

楼主:
现在就是这样用的,但领导非得降功率,非得说放在恒功率段是可以用的,老弟做技术的,这个包票不能打啊

有的人是要你给出一种正确靠谱的方案,有的人却是要你证明为什么那样做是错的,哎。。。。

期待大神们更精辟的答案!

引用 网友B:
控制方法就和电梯一样。启动-第一给定速度-第二给定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垂直循环车库,所以在旋转过程中力矩是一直变化的,...

电机的转矩不会“一直变化”。如果是位式负载,上升时电机输出转矩,下降时电机被拖动,转矩只有正反的变化,不会改变大小,是恒转矩负载。

负载的性质不能改变。

网友B:
如果不是速度控制,而是恒功率也就是恒扭矩控制,每台车重量是不同的就会造成,因为重量不同,但是电机输出的扭矩是相同的,势必会产生速度的增加和减速。这种方式的控制都是用在材料的拉伸,如造纸、拉丝、以及张力控制,就如手电钻。速度控制就是电机输出功率是变化的,而速度不变有一定控制硬度。但是超过控制电机忍受力也就是电流截止控制,才会软特性停下。

楼主:
我说的是负载力矩在变化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我们是垂直循...

楼主:
发个别家的示意图,可能直观点。

网友B:
很明显啊,这种结构的控制就是需要恒速、过流恒扭矩联合控制,只能慢不能快。控制方法完全与箱式电梯一样。三级速度控制方法,四象限变频器根据额定载重量设置过负载截止恒扭矩电流参数防止过流,使电机运行在额定载重量内时速度控制,当载重量超出额定值,电机处于恒扭矩限流方式运行直至程序终点,这时电机会运行在限流状态,速度会有不同的减速,恒扭矩限流方式运行,甚至于再大的负载使电机屏住停止移动经一段十几秒,电机停止运行。参看变频器说明书设置参数,大多数的四象限变频器能够做到的。这种结构只需要利用变频器内的电压速度负反馈,电机不需要编码器反馈,因为装的不是人需要很高调速平稳度,能够正常调速,恒流联合运行,调速的稳定度低于箱式电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啊,这种结构的控制就是需要恒速、过流恒扭矩联合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