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温度低导致维纶触摸屏不能开机

楼主(2016-01-25):
冬季温度低导致维纶触摸屏不能开机,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维修?

楼主:
求大神指教,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温度环境影响,也有可能是触摸屏内部硬件问题导致,我这是触摸屏维修公司,可以帮你测试解决,电话:15522581658

网友B:
这个也的看温度有多低了,要是在北方的室外,那确实够呛,正常

网友C:
华为手机在零下7度都自动重启呢、、、、、、、

网友D:
怎么可能,,现在不都是防冻防热热的设备的防护等级吗

网友E:
OP320文本可以在-15°正常工作

网友F:
气温低,柜内放个加热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