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电磁流量计一体式与分体式的选用

楼主(2016-01-25):
 电磁流量计选用正确是保证能用好电磁流量计的前提条件。选用什么种类的电磁流量计应根据被测导电液体介质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决定的。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电磁流量计通径、流量范围(最大流量、最小流量)、衬里材料、电极材料、输出信号。那么什么情况下选用一体型和分体型呢?
        一体型:现场环境较好的条件下,正常都是选择一体型,就是传感器和转换器组成一体。
        分体型:流量计由传感器和转换器两部分组成,一般出现以下情况时候选用分体型。
        1.环境温度或流量计转换器表面受辐射温度大于60℃。
        2.管道震动较大的场合。
        3.会对传感器的铝壳严重腐蚀的场合。
        4.现场湿度较大或有腐蚀性气体的场合。
        5.流量计装在高空或者井下调试不方便的场合。
        还有,常州成丰流量仪表提醒大家要注意的是:分体式电磁流量计订货时应注明传感器和转换器的电缆连接距离。

网友A:
学习下仪器仪表类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