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342-5通讯模块问题请教

楼主(2016-01-25):
CP342-5通讯模块的电源接线端:DC24V  L+,M ,M,地,其中的M端要不要和地短接起来?现在现场插在通讯模块上的DP接头有烧焦迹象。

网友A:
变频器接地要接好,接地电阻小于3欧姆,CP342-5使用只要是通讯正常一般问题不大,M端可以与地连接起来,要看具体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