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表应该怎么选?

楼主(2016-01-25):
公司最近的一个项目要改造,6个7.5KW的电机,总动力线是25平的,现在要求加一个电能表。以前没有接触过电能表,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是要选直接式的还是选电感式?用电感式的话,三项进线端还是要用25平的动力线吗?有没有大神可以指点小弟一下,小弟拜谢了

网友A:
这么大截面的导线建议采用互感器+电度表计量。选3个100/5互感器,一块三相四线5A电度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截面的导线建议采用互感器+电度表计量。选3个10...

那接入的三相电线要用25平的吗?如果可以不用25平的话多大的线比较合适呢?

网友A:
电源的导线必须是25mm²,承载着负荷电流。互感器线用2.5mm²,电度表的电压线圈用1.0mm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导线必须是25mm²,承载着负荷电流。互感器线用...

那6台7.5KW的电机,启动的瞬间会不会把100A的电表烧掉呢?

网友A:
5A电度表。谁说用100A电度表了。

网友A:
看来真遇到“外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真遇到“外行”了

这个小弟还真是外行,刚参加工作不到半年,对电能表是一点都不了解,让您见笑了。恕小弟愚昧再问一下,6台7.5KW的电机,启动的瞬间100A的外置互感线圈会不会出现问题?是否要用200A的外置互感线圈?

网友A:
不行,用200A计量误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