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西门子1200脉冲发送的程序

楼主(2016-01-25):
  刚开始用西门子1200,不熟悉,但是又很急,卡在发送脉冲控制伺服电机,S7-200的会,但是1200的两眼全黑呀。

网友A:
想给你截图来着 实在是上传不上来

简单给你说下,首先得保证plc是晶体管类型的

1,先进行硬件组态组态,----选择脉冲发生器-----勾选PTO1/PWM1----启用脉冲发生器

2,项目树----工艺对象---插入新对象-----设置好参数

3,调用工艺函数  MC_POWER

4,调用工艺函数  MC_MOVEREALITION(相对定位)

   其他的回原点之类的自己慢慢摸索

网友B:
好做,积分给我,加我QQ1403518634

网友C(2016-03-18):
在PLC的硬件组态里面可以设置一个字节的系统时钟脉冲,你用的是博途软件还是STPE7?

网友D:
S7-1200必须选用博途才能组态,目前版本TIAPotalV13 SP1比较稳定

1200CPU能同时控制四台伺服电机,脉冲1和脉冲2的频率最大100KHz,其他两个则是20KHz,对于有精度要求的伺服尽量选用前两个。

①硬件组态内选择插入工艺对象,工艺对象内让你选择使用脉冲1还是脉冲2、3、4

②编写程序块,伺服电机可以编写成FB块,MotorCtrl[FB]

③调用FB块,不同的伺服电机选用不同的DB块,这样就可以只写一个FB程序代码,实现多个伺服调用的目的。

以上,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如有疑问,邮箱联系:luohao@shu.edu.cn

网友E(2017-04-21):
没积分看不了  这太尴尬了

网友F(2017-07-15):
很好的东西  值得学习学习!很好的东西  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G(2018-04-26):
很好的东西 值得学习学习!很好的东西 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H:
工艺对像里面有啊,组态一下轴工艺,步进、伺服转一圈要多少脉冲,然后用面板调试一下,不用急着写程序,面板调试不用程序就能实现点动、相对位置、回原点功能。

网友I(2019-05-06):
很好的资料,值得一学

网友J(2019-08-21):
向学习一下轴的控制。

网友K:
好的东西  值得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