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为什么显示无系统常数

楼主(2016-01-25):
我自己用博途新建了一个项目,不知道怎么把硬件标记设置出来。我找到原来的在系统常数里面有硬件标识,我新建的就什么都没有,下面的图片就是原来的项目和我刚创建的项目,哪位大哥知道这个硬件标识是怎么设置出来的。

网友(2019-12-04):
请问你找到原因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