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乱码了

楼主(2016-01-25):
最近厂里的67160 CPU出毛病了。

最直接的表象是显示屏乱码了。。。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怎么解决呢?

同时近期的PID控制块也频繁不规律的抽风,抽风时输出该减小时还在不断增大。

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

CPU坏了?中病毒了?

网友A:
你应该问施耐德啊 .

找到施耐德的电话,打过去问.

记录好现场的情况, 不然到时候说不清楚.

网友B:
可以排除是中毒引起的故障,目前还没有PLC有中毒的例子。如果是上位机控制有可能电脑中毒,但PLC是不会中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问施耐德啊 .找到施耐德的电话,打过去问.记录好...

 切换到备用CPU了。备用CPU虽然不乱码但是还是会PID失控。现在换了两个全新的CPU,1个星期了,还没有再发生问题。但是故障原因并不明确。施耐德厂家也解释不了,暂时没有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