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频繁正反转接触器选型

楼主(2016-01-26):
卷板机上电机频繁切换正反转,之前用倒顺开关控制,由于正反转切换时电流太大老是开关坏;现在想用交流接触器控制,需要选用多大的交流接触器呢?正反转切换时电流应该比启动电流还大   接触器额定电流得按多少倍的电机额定电流选?

网友A:
选接触器要先知道电流大小,先用万用表打下电流再说吧。

网友B:
按电机额定电流1倍选,再大点更好。

网友C:
要用300安的接触器。

楼主:
不管电机多大功率都选300A的?你指的应该是某一个功率大小的电机吧

引用 网友C:
要用300安的接触器。

网友C:
你根本没说什么条件。

楼主:
回复内容:需要说什么条件

引用 网友C:
你根本没说什么条件。

网友C:
负载性质。电机大小。频繁程度。

楼主:
回复内容:电机用在车间卷板机上卷钢板用,两个电机分别控制上升下降、向前向后,电机5.5kW,正反转切换最快有1-2秒/次,人工控制

引用 网友C:
负载性质。电机大小。频繁程度。

网友C:
用2501接触器。用两个三位旋钮控制两个正反转,或者用4向主令开关。最好不要用按钮,防止方向按错。并且主令开关跟你以前的倒顺开关比较手势一致。接触器互锁。手工控制不要装热继,短路保护算了。防止经常跳闸。也容易冲坏热继。

网友D:
有可频敏繁开启的交流接触器,按1.5倍电流选取保准用一年以上!

楼主:
回复内容:我现在有疑问的地方是选接触器需不需要考虑电机启动电流,因为正反转切换太频繁了,切换时电流应该比启动电流还大很多(有十几倍的电机额定电流?),选接触器需不需要考虑这点

引用 网友D:
有可频敏繁开启的交流接触器,按1.5倍电流选取保准用一...

网友E:
最好将电机标牌、机械结构拍个照片传上。操作功能再说的明白些,让大家给你想办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好将电机标牌、机械结构拍个照片传上。操作功能再说的明...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按电机额定电流1倍选,再大点更好。

网友H:
施耐德接触器比较好  就是价格贵点

网友I:
用两个50左右的固态继电器应该行吧,固态继电器是没有火花的,也没机械触点

网友:
用施耐德交流接触器  LC1D45

网友J:
大家都加油哦,好好工作,好好生活

网友K:
根据电机型号选取接触器 接触器最好选用机械上互锁的接触器 且控制上也要互锁 双重互锁相对安全

网友L:
你说的对,电机正转过程中突然反转的瞬间电流是很大的,具体的瞬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倍数范围这个还真没试过,不过可以参考一下能耗制动。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M:
1-2秒一次的速度,建议用无触点的了

网友N:
有控制电机正反转的三相固态继电器,只需要一个就可以控制正反转,还不会有电弧,欣灵的就有,我们用过

楼主(2016-03-05):
回复内容:固态继电器不大了解,但是好像说固态继电器发热问题比较严重

引用 网友N:
有控制电机正反转的三相固态继电器,只需要一个就可以控制...

网友(2016-07-10):
记得以前的一个工作单位有用于钣金件攻丝的机器,也常坏接触器,后来试着在接触器的线圈和主触点分别装上RC组件就有所改善,寿命延长

网友O:
频繁动作就用个变频器吧,不贵了现在

网友P(2017-08-11):
电机频繁启动应按额定电流的4-7倍选择接触器

网友P:
电机频繁启动应按额定电流的4-7倍选择接触器

频繁正反转还要往大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