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程序

楼主(2016-01-26):
求大侠帮忙看一下为什么C13不能计数?

网友A:
D1的数值是多少呢?

网友B:
不告诉你为什么。你在c13线圈旁边并联一个“加一”指令Inc D2999,看这条线到底通过电没有。

程序里面看不见复位部分,不知道你如何复位,鉴于所有疑点责任归于作者,没法讨论。

网友B:
如果有通过电,那么,这个c13线圈部分程序就没有问题了。仍然不计数的话就是复位部分的事情了。

网友C:
你如何复位,鉴于所有疑点责任归于作者,没法讨论。

网友D:
就给这一段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你程序里面其他地方可能把t0复位掉了

网友E:
D1没赋值,你把它改成k10他就计10下

楼主(2016-02-25):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通过电,那么,这个c13线圈部分程序就没有问题了...

我把计数器 换了一个  就可以 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这还不简单。双线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