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指针的问题

楼主(2016-01-26):
请教一下大家,三菱的PLC有没有类似C语言指针一类的东西,就是存储地址的地址。

网友A:
三菱中使用索引寄存器,要比纯C语言的指针要简单的多。

楼主:
求解,如何使用索引寄存器,手册上没有找到嘛

引用 网友A:
三菱中使用索引寄存器,要比纯C语言的指针要简单的多。

楼主:
是否就是变址寄存器?

引用 网友A:
三菱中使用索引寄存器,要比纯C语言的指针要简单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