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侄子的寒假作业,我真的不会啊。现在的老师都不是一般人啊

楼主(2016-01-26):
一筐鸡蛋:
1个1个拿,正好拿完。
2个2个拿,还剩1个。
3个3个拿,正好拿完。
4个4个拿,还剩1个。
5个5个拿,还剩4个。
6个6个拿,还剩3个。
7个7个拿,正好拿完。
8个8个拿,还剩1个。
9个9个拿,正好拿完。
问筐里有多少鸡蛋?求答案。四年级的题哈!

网友A:
用笔杆子算下,假如总共Z个鸡蛋,一次拿一个就免谈了,假如分别按照2.。。9个拿分别拿了A.B.C.D.E.F.G.H次可得到:

1) 2A+1=Z;

2) 3B=Z;

3) 4C+1=Z;

4) 5D+4=Z;

5) 6E+3=Z;

6) 7F=Z;

7) 8G+1=Z;

9) 9H=Z.

其中1) 3) 7)可按照7来处理;2) 6) 8)可整合成一个63M=Z;

重新整理为

5D+4=Z;

6E+3=Z;

8G+1=Z;

63M=Z;

得D=(Z-4)/5   E=(Z-3)/6  G=(Z-1)/8  M=Z/63    D E G M都是整数

由D可得出Z的最后一位数为4或9, 再结合E,假如为4,4-3=1,而6*E不会得到位数为1的数值,所以Z的最后一位数为9,在结合M,可得出M的最后一位数必须为3,好了 3  13  23。。。。。。这些数字乘63,得出的数字看看哪个符合上面的规律,当为23的时候满足,所及鸡蛋数为63*23=1449。

所以鸡蛋数目为1449个。不知道对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笔杆子算下,假如总共Z个鸡蛋,一次拿一个就免谈了,假...

  高人那,膜拜!是的 就是1499

网友B:
现在小孩太牛了,这种算术真不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小孩太牛了,这种算术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