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编程电缆出现问号或者通讯不上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01-26):
西门子编程电缆出现问号的解决方法

步骤如下:

网友A:
首先谢谢你啊

你贴的那张照片是驱动没有重装之前的,这一张是现在适配器插上之后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谢谢你啊你贴的那张照片是驱动没有重装之前的,这一张...

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首先谢谢你啊你贴的那张照片...

没有呢   有没有 step 7的下载链接 准备把软件重新装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首先谢谢你啊你贴的那张照片...

按照你的方法操作了,更新完感叹号没了,但是一点监控感叹号又出来了!还是报

在线:到适配器的链接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渐星...

驱动要装那适配器带的光盘里面的那个,是A2的那种,原来的那种电缆升级后,驱动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渐星...

你的有没有出现用2.0替代8.0或者8.1的英文,如果是你在好好看看,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yjh07...

找到问题了,是我的线有点问题,<此处内容被屏蔽>的时灵时不灵的。

谢谢你啊,给我回复了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