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2系列PLC可以修改VFD-L变频器的主频率输入来源参数吗?

楼主(2016-01-26):
想用PLC485通信和外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主频率,二者相互独立。因为VFD-L没有参数设定第二频率来源的参数,可不可以通过PLC设置P2-00的参数来改变主频率的输入来源吗?

网友A:
由于相关命令不是可访问的,所以这个实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相关命令不是可访问的,所以这个实现不了      ...

嗯,谢谢

网友B(2016-04-14):
不懂呀,压根就不知道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