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4-20mA的模拟量信号如何传给两个PLC?

楼主(2016-01-26):
 小弟正在做的一个项目:我方的CPU 224 XP需要利用传感器的4-20mA的模拟量信号进行控制,对方的CPU 224 XP需要监控当前传感器的数值。小弟当时的想法就是将传感器的信号传给我方的PLC中,然后用模拟量输出电流信号,传给对方的模拟量输入端,但是对方PLC连接的触摸屏上的数据波动很大,求解惑,是不是我的方法用错了?(我方的EM235的MO端接对方EM235的A-,我方EM235的IO端接对方EM235的RA,A+端)

网友A:
不用你这方,看看就对方自己采集到触摸屏的数据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你这方,看看就对方自己采集到触摸屏的数据准不准

对方不让监控他们的PLC,所以不知道他们的数据准不准,但是对方的旧设备传给PLC在触摸屏上显示的数据没有波动,我方的设备就是代替对方的旧设备的。所以对方就坚持是我方的问题,很纠结。我想在想要知道这种传递方法是正确的吗?有没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不用你这方,看看就对方自己采集到触摸屏的数据准不准 内容的回复!对方不让监控他们的PLC,所以不知道他们的数据准不准,但是对方的旧设备传给PLC在触摸屏上显示的数据没有波动,我方的设备就是代替对方的旧设备的。所以对方就坚持是我方的问题,很纠结。我想在想要知道这种传递方法是正确的吗?有没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

你怎么采集到数据,不用模块吗?

网友B:
买个一入二出的隔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wtg5077...

温度传感器是我们设备上的,输出4-20mA信号,直接连接到我们的PLC的EM235模拟量模块上,在我方的PLC中传感器数据是正常的,但是通过模拟量输出传给对方的模拟量模块以后,对方的数据波动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wtg5077... 内容的回复!温度传感器是我们设备上的,输出4-20mA信号,直接连接到我们的PLC的EM235模拟量模块上,在我方的PLC中传感器数据是正常的,但是通过模拟量输出传给对方的模拟量模块以后,对方的数据波动很大

你传对方数据怎么传,寄存器吗?怎么给对方的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wtg5077... 内容的回复!温度传感器是我们设备上的,输出4-20mA信号,直接连接到我们的PLC的EM235模拟量模块上,在我方的PLC中传感器数据是正常的,但是通过模拟量输出传给对方的模拟量模块以后,对方的数据波动很大

就你模拟量模块的两根线直接接到它模拟量模块上吗?晕?这能行吗?两个plc是主从关系到可以!plc之间不通讯怎么传数据?

楼主:
两方都有EM235模块,我方PLC中AIW6传AQW4,AQW4对应我方的模拟量电流输出的MO,IO;然后将我方的MO,IO接入对方的模拟量输入端A-,RA、A+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方都有EM235模块,我方PLC中AIW6传AQW4,AQW4对应我方的模拟量电流输出的MO,IO;然后将我方的MO,IO接入对方的模拟量输入端A-,RA、A+

方法不对,神也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wtg5077...

这个不能直接传吗?我是看对方的旧设备就是这样接的所以才仿照他们接的,也没有看到旧设备进行通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两方都有EM235模块,我方P...

那最好的办法是怎样实现效果呢?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两方都有EM235模块,我方P... 内容的回复!那最好的办法是怎样实现效果呢?求解

他们不要控制就简单啊!你的plc通触摸屏,在触摸屏显示他们要的数值就行了哇?你控制管你控制,又不影响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wtg5077...

设备之间离得比较远,所以对方要求可以在他们的触摸屏上看到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wtg5077... 内容的回复!设备之间离得比较远,所以对方要求可以在他们的触摸屏上看到数据

那就搞个继电器,模拟量分别给双方,传感器线进常开或常闭,联你们双方的模拟量模块,分好量量电流,不对加电阻,加到数值双方都对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wtg5077...

继电器?有点不懂,我方的PLC是必须要用模拟量的,不知道继电器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一入二出的隔离器

请问有品牌推荐吗?

网友C:
模拟量是不能同事供给两个PLC采集信号的,要加整一个一进两出的模块

网友D:
用的线是屏蔽线么,可能是传输过程中有信号有干扰吧!!!可以尝试一下用屏蔽线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线是屏蔽线么,可能是传输过程中有信号有干扰吧!!!...

我也怀疑是这方面地问题,但现在越来越迷惑了,楼上的人好像说两个PLC之间不通讯的话不能互传,现在不清楚我的接法到底对不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

可以通过模拟口传输,信号类型要一样。

网友D:
你可以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你的plc输出口输出的4-20mA的信号是否正确,如果没问题就是传输过程中的问题或者是对方plc内部信号转换的问题。如果输出电流信号本身不正确就是自己plc内部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wtg5077... 内容的回复!继电器?有点不懂,我方的PLC是必须要用模拟量的,不知道继电器的作用

就是他们说的隔离分出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你的plc输出口输出的4-20...

我的PLC输出口再次接到我这边的PLC输入口,测到的数据是稳定的,我在考虑是不是没有共地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线是屏蔽线么,可能是传输过程中有信号有干扰吧!!!...

传输的信号线用的是对方提供的10芯的信号线,10芯的信号线被用来传递模拟量信号还有两个开关量信号,并且这根10芯信号线还和16平的动力线在一起,有没有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呢。(对方提供的动力线和信号交互线是固定在一起的)

网友E:
首先你没共地。。。。。。

网友F:
楼主方法没有错吧!你的AO输出点量一下电流稳定吗?不稳定有可能是干扰的问题!用分流器也可以实现,一进两出,我们以前用过品牌忘记了,不过市面上也好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

很有可能,如果没有屏蔽,动力线对信号线干扰会很大。

网友G:
你能直接用你采集到的数据,通过通信过去吗???非得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买个一入二出的隔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能直接用你采集到的数据,通过通信过去吗???非得搞得...

    对方的PLC和旧设备PLC之间的有三个交互信号:对方PLC给旧设备PLC的启动信号,旧设备PLC给对方PLC的报警信号与温度模拟量信号。

    我方的设备用来代替对方的旧设备,但对方要求交互信号不变,并且对方不允许对他们的PLC进行其他操作与改动,所以才会这么麻烦。对方已经定死,他们PLC所在控制柜不能动。

网友I:
你偷偷把信号接到两节电池上。问他,现在读数多少?

网友J:
1、两套PLC之间的共地肯定是要解决的。2、然后看看你的PLC的AO给出去是不是组成有源的了。3、弄好线缆的屏蔽。4、还不行就用标准信号发生器从你这端给个mA信号,看看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J:
1、两套PLC之间的共地肯定是要解决的。2、然后看看你...

好的,过两天我试一下,现在设备在对方那里,31号以后才让去搞。

网友K:
用个信号隔离器即可

网友L:
加一个一入两出的隔离变送器就ok了

网友M:
利用有源信号隔离器 一入两出 或两入两出(入口+ -需要短接),就可以搞定了  编程序太麻烦 一个东西你淘宝搜一下 还是比较便宜的

网友M:
我们用的都是川仪的 还不错 国内一般也可以 祝好运

网友N: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O:
如果负载满足,可以直接串一起。目前99.99%情况下可以满足。缺点就是一个地方采集坏了,会影响另一个地方。最好买个1入2出的。

网友O:
数据波动大,就要看看接口出的值,如果值好,就查干扰。注意M端

网友P:
我也曾碰过,将自已的PLC EM 235 输出模块和对方的输入模块共地后就可以解决

楼主:
共地后,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Q:
用信号隔离器来处理,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R:
如果你的输出是稳定的,到了他那是波动的,可能是你的PLC到对方的信号线收到了干扰。比如强电线路的干扰,变频器的干扰,没有接地处理之类了。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S:
既然双方都用到了224xp,即具备2个通讯口,楼主是否考虑过通讯方式?

网友T(2016-03-01):
你是使用无线通讯的么,只要那台PLC预留了AI 端口,我可以帮你实现,精度保证千分之一

网友U:
用个一进二出的安全栅,例如MTL5544D即可。

网友V(2017-01-13):
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