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 程序 LS问题

楼主(2016-01-26):
请问这几句程序是什么意思(主要是D哪里)? 我刚接触LG的plc在看下载的程序

这用的是十六进制吗?

网友A(2016-03-05):
D shi ganzi waibu xinhao shi shebei kai guan 1 zhouqi de zhuoyo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D shi ganzi waibu xinhao sh...

  什么哦??

网友B:
D M1140代表上升沿,即条件接通对M1140接通一次。

D NOT M1112代表下降沿,即条件断开对M1112接通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D M××代表上升沿D NOT M××代表下降沿

divp 哪里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模拟量转化啊 不是要转为浮点数计算吗

网友C(2016-05-19):
DIV是除法,加P是脉冲执行 ,D4981里面数据除以10放到D1800里面,D1801里面是商

网友D:
当M0302接通时,D指令接通指定的设备进行一次扫描。如M1140,M1146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E(2016-07-27):
怎么把PLC里的程序读出来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怎么把PLC里的程序读出来啊

提这样的问题真无法回答。

首先要有电脑(笔记本),手编器这个年代基本没有用的了。

再要有跟你要读的PLC有关的编程软件(你要会软件)

电脑与PLC的通讯线,(会连接)

这就可以读你PLC的程序了。

如果PLC有加*密,你还得知道密*码。否则还要解*密(这就需要另说了)

网友(2016-09-10):
看说明书呀!!!!!!!!!!!!!!!!!!!

网友G:
看说明书D好像是数据寄存器

网友H(2017-01-16):
 ganzi waibu xinhao shi shebei kai guan 1 zhouqi de zhuoyong

网友I(2017-02-21):
d是上升沿 d not是下降沿  divp是除法运算  是十进制

网友J(2018-04-12):
我正要编写一个程序,参考下!

网友K(2019-02-26):
引用 网友B:
D M1140代表上升沿,即条件接通对M1140接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