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泵驱动液压急求平滑运动控制项目

楼主(2016-01-26):
本公司有永磁同步电机连接定量泵为动力,控制油缸直线运动(运动部件重量3-5吨),最高运动速度大于500mm/s,运动行程可调,225--600mm范围内,要求停止位置控制重复精度小于0.5mm,当然越高越好,需要模拟量控制卡控制驱动器(直线电子尺回馈信号为电压模拟量),悬赏(现金)求解决方案或控制卡(含程式)!

网友A:
编程啊,这还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啊,这还不简单!

要合适的函数才能输出平滑连续速度曲线,还要位置精度,要闭环或接近闭环效果呢,高人请指教啊

楼主:
小小想法,上位机输出油缸的启停位置给控制卡(模拟信号,电压),控制卡生成连续的电压变量给驱动器(相当于速度控制的平滑函数曲线),驱动器控制同步伺服电机连接低内泄定量内齿轮泵控制直线移动油缸,目的是让油缸运动更加平滑平稳,油缸行程200-500mm左右上位机设定(使用位置精度为0.03mm的电压模拟信号电子尺监测),移动部件重3-5吨,最高速度800 mm/s,最大推力15-30吨(有多个规格直径,系统压力17.5Mpa,

以上方案求征集:

1、开环:可编程S曲线控制卡,能输出连续平滑曲线的电压模拟信号的控制卡,上位机连接控制卡,由上位机发出信号在什么时候选择什么样的预设曲线输出到驱动器(有多个油缸和多个动作,运动特性需求不同),开环(可能位置误差会比较大),成本要控制在300-1500元以内,搞定的我个人出现金3000酬谢。

2、闭环:可编程S曲线控制卡,与开环相比,该控制卡还需要能接受油缸位置电子尺的信号反馈,除了运动特性平滑平稳之外,能够精确控制油缸的停止位置与上位机指令一致,误差要小,成本希望控制在2000以内(德国REXROTH的伺服阀控制卡2000左右,有这个功能,但调节很麻烦,且只有两个曲线可以调用与不同的两种状态,希望国内高手可以指教,搞定方案,我个人出现金10000酬谢。

3、直接给出好的运动平滑曲线函数程式,我直接写入上位机,直接控制驱动器,酬金2000,谢谢!

联系我微信号也可:搜索:alexshang3333,注明工控,以上奖励,截止2月30好,在方案里优选,不管是否完全成功,网络征集方案经公司技术部评选排名前三的就给微信红包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