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CALL通信等待中

楼主(2016-01-26):
CALL通信等待中

接通电源后,无法从上位装置正常接收控制数据通信电缆的接线不正确,或发生短路、断线

主站侧程序故障

通信回路损坏 终端电阻的设定不正确

(MEMOBUS 通信)确认是否有接线错误

正确进行接线 排除接地短路或者断线部位确认通信开始时的动作,修正程序内的故障

进行自我诊断测试

再次检测到“CALL”时,则更换变频器

请将从站末端变频器的内部终端电阻设定为ON(将拨动开关S2 置为ON) rUnC运行指令输入中复位

在输入运行指令时,输入了故障复位信号

输入运行指令时输入了故障复位 确认在故障复位时是否从外部端子或通信卡输入了运行指令

将运行指令置为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