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TL转换为LAD

楼主(2016-01-26):
本人对STL实在不熟,但有些STL又无法转换为LAD,于是我想自个试着把某个程序中的STL写成LAD形式的,但是我以前没用STL写过程序,周围的朋友也没对STL熟悉的,所以请各位帮我看看,下面的几段程序,我用梯形图写的正确不?

网友A:
这不是挺好嘛 ?

都对应的.

应该没错啊.

最好还是用梯形图,这个直观啊.

网友B:
逻辑结构还是梯形图明显,数据运算stl简便

网友C:
还是用梯形图,这个直观啊.

网友D:
直接把梯形图打进STEP7里面   用反证法    转换为STL   看看和原版本符不符合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