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PLC通过QD75P1定位模块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6-01-26):
大家好  我是刚学习伺服电机  想知道一下   QPLC是怎么通过QD75P1定位模块控制伺服电机的,我用什么指令比较简单,希望用过的大神,帮忙指点一下,819119415@qq.com

楼主:
没有大神吗??????

网友A:
QD75P1是通过发送脉冲到伺服放大器,然后由放大器去驱动电机。

网友A:
只需要将需要发送的脉冲数传送到QD75P1

相应的存储器中即可。具体的话可以到手册上查找。

网友B:
学习学我要学习真是号东西啊啊啊 刚刚

楼主:
你调试过伺服电机吧

引用 网友A:
QD75P1是通过发送脉冲到伺服放大器,然后由放大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