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MCGS VB语句

楼主(2016-01-27):
做了一个TPC屏和PLC程序,

设备在现场(电厂)已使用无任何问题,但没达到厂家要求程序冗余,又不能停下拆换

所以在TPC屏里又做了和PLC程序工艺一样vb程序,来暂时满足冗余要求。

现遇到一问题:

要实现逻辑条件  M1=1 OR M2=1 OR M3=1 OR M4=1 OR M5=1  和 M10=0 同时满足,

VB语句是下面哪个

M1=1 OR M2=1 OR M3=1 OR M4=1 OR M5=1  AND  M10=0

M10=0  AND  M1=1 OR M2=1 OR M3=1 OR M4=1 OR M5=1

或是其它的?

是要写在策略行条件属性 的 表达式里  没法分割开来单独写

网友A:
(M1==1||M2==1||M3==1||M4==1||M5==1)&& M10=0

我怎么感觉是这个 ,and好像是与运算,不知道对不对,vb好像就在组态中简单写过几句

网友B:
加括号,或者把OR的几项付给另一个中间变量

网友C:
( M1=1 OR M2=1 OR M3=1 OR M4=1 OR M5=1 ) And M10 = 0

楼主:
好的,我试试

多谢指导!

楼主:
测试  ( M1=1 OR M2=1 OR M3=1 OR M4=1 OR M5=1 ) And M10 = 0 可用

多谢多谢!!!

网友D(2017-09-15):
C语言是这样来表达的,但脚本程序不适用这样的

引用 网友A:
(M1==1||M2==1||M3==1||M4==1...

网友E(2018-12-09):
来看看,可以互相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