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FP-X C40T的问题

楼主(2016-01-27):
使用PLC的puls+sign脉冲输出模式,我把puls和/puls接了y0、y1, sign和/sign接了y2、y3,从ch0发送脉冲只能正转 不能反转  是什么情况  ,我的接线对不对

网友A:
手册还需要仔细看看,第一路脉冲y0,方向信号y1,第二路脉冲y2,方向y3。固定搭配,不允许随意使用。

楼主:
可是这样接不行啊,试过了,伺服收不到脉冲

引用 网友A:
手册还需要仔细看看,第一路脉冲y0,方向信号y1,第二...

网友A:
用这个程序  试一下 点这里   必须那样接,电机收不到脉冲可能程序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程序  试一下 点这里   必须那样接,电机收不...

网友B:
接线错误,

24V接PULS  SIGN

   /PULS   接y0

  /sign 接y1

com接0v

楼主(2016-02-29):
你好 这样接对不对

引用 网友B:
接线错误,24V接PULS  SIGN   /PULS...

网友C:
照甩甩,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