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伺服与国产伺服区别

楼主(2016-01-27):
我想问问国产伺服具体在哪些方面,哪些点是不如进口伺服的?目前比较成熟的国产电机厂家有哪些呢?

网友A:
汇川,固高,迈信,大族,登奇,广数,埃斯顿,埃夫特,国产的其实也挺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汇川,固高,迈信,大族,登奇,广数,埃斯顿,埃夫特,国...

恩恩。埃斯顿就在我们旁边~~谢啦! 那你资道进口伺服相比国产,具体优越点在哪里咩??

网友B:
控制精度不如进口的,精度高

网友C:
进口伺服电机定位精准性能稳定。国产品牌与进口还是有很大差距

网友D:
为了选择需要考虑使用在哪方面,一般低速位置控制要求不是非常的高,由PLC控制的位控伺服进口、国产伺服实际都处在一个水平上。除非需要的是高速高精度位置控制,那就要选择高精度的进口数控系统来达到你的要求。因为就是高速高精度位置数控控制系统,国产的和进口是有差距的,选择对的就是好的无关呼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选择需要考虑使用在哪方面,一般低速位置控制要求不是...

是使用在包装机械方面的产品的,例如制袋机,像生产普通的垃圾袋、食品袋是不是不太需要过于精准的伺服定位吧?当然,如果这个厂家本身的定位是做高端产品的话另当别论了。。

网友D:
如上述机械根本就不需要非常高的位置精度,首先它只是固定在一个位置上控制压延位置,所以不需要高大上的位置控制,国产的伺服完全能做到,在这个方面要求精度道是机械精度的要求,因为这方面的精度没必要全闭环的,就是全闭环的国产照样能做到,在于这方面国产的性价比因为都在同一水平上,成本低不是一点点,除非客户一定要进口伺服。真正的位置精度控制,位控系统(如PLC模块精度或自研发的嵌入系统)和机械部分才是关键。在于上述机械产品国产伺服完全是能胜任的!

网友E:
您好!

伺服系统由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编码器构成,每一部分与进口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包括产品的功能、性能、可靠性等方面。

但是,这种差距又不是绝对的,并不是每种应用场合对伺服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在某些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完全可以采用国产伺服代替。相比进口伺服,国产伺服具有一定性价比以及快速的售后服务响应等优势。

PS:我本人就在南京某国产伺服企业工作,希望有机会可以进一步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上述机械根本就不需要非常高的位置精度,首先它只是固定...

恩恩,谢谢你~~现在工控行业伺服产品的替代性很高,像国产的,如果本身没有什么特色,再出一点小问题,很快就会被换掉。

网友D:
在于以往的维修经验,国产伺服故障率是有点高,但是往往都是功率部分击穿比较多,而这种故障的发生基本都是电机与伺服的匹配与参数设置问题,不是电机过大就是伺服过小,加减速斜率过陡,还有一个最大电流截止保护,总之最大问题是参数设置造成过电流击穿。控制板很少有问题发生,最大问题同一厂家出产电机与伺服不能匹配自动设置及优化参数,需要手工设置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最容易出错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于以往的维修经验,国产伺服故障率是有点高,但是往往都...

好的,感觉老兄经验丰富呀,多谢指点啦!还有,比如伺服出现较大噪音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伺服系统由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编码器构成,每一...

您好!请问您在南京哪高就?我也在南京,南京科远。

网友D:
伺服出现较大噪音这是什么问题呢?

尽量选择相匹配的电机与伺服,两者之间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国产的小功率比如电机额定电流2A,伺服选择就不要超额定6A,这是考虑到能够转速比较高的转速,比如1500转/分,快速移动速度15-20米/分。低于的一般3-4A就可以。伺服过小就不说了。伺服过大就非常难调节,甚至无法调节。因为伺服的功率元件IGBT的,输出波形仿正弦波,但它输出还是脉冲方波形的。过大的功率元件,一个脉冲输出释放的电流就会很大,就会使电机冲击。因为位置控制,要使位置始终趋向于到达位置,就会来回的旋转电机噪声就出现了。

普通位置控制有他的防震三要素,系统位控部分的位置环增益、伺服部分的速度积分增益和比例积分增益。如果是高精度的数控系统还有好多的参数可调,但根据电机匹配都自动标准匹配的,但还有人工调节参数环节还有公式。这个部分都是系统积分部分,增益过高引起震动,过小震动消失但移动跟随就会很差,高级位控装置高级就在这方面传输频率高响应快稳定性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您好!伺服系统由伺...

 您好!

我是南京埃斯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bi...

好吧~~咱俩也算是对手了啊 您工作多长时间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伺服出现较大噪音这是什么问题呢?尽量选择相匹配的电机与...

哈哈,非常感谢~我要好好消化一下~温升问题呢?电机温度短时间内上升很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
同样是震动引起的,一旦震动电流会很大的。震动可能有电源干扰,或者以上说的两种情况,电源引起的会有间隙时间但无法调节改善,自身参数引起的不会停止调节后会改善。不震动电流是不会大的。电流大了电机温度短时间内快速上升。还有就是编码器光栅进水进油也会引起震动,所有的故障中震动是最为讨厌,伺服本身的电机的编码器的位控系统的电源干扰的等等。都会造成震动。但各种震动情况都有些不同,这就要靠长期的积累经验,系统的调节伺服的调节,判断各种情况。中低端的伺服毛病是很多的,因为没有标准与电机自动匹配设置。清楚原理和长期积累的经验快速判断,合理调整。不是说国产的不如进口的一样的水平上,所以中低端的伺服可以一样的对待!除非选择高端产品,系统、伺服、电机最好使用同家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是震动引起的,一旦震动电流会很大的。震动可能有电源...

恩恩,谢谢大哥的耐心解释~~学到了不少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伺服出现较大噪音这是什么问题呢?尽量选择相匹配的电机与...

还有一个问题,大的驱动器控制小一点的电机的话,是不是可以通过设置一些参数使电流变小,对电机的冲击变小一点呢?

网友D:
脉冲斩波变窄,只是电流输出变缓和了。调节速度、比例增益参数计算环节积分时间,这部分是通过微机软件计算。大伺服配小电机很难调的。所以尽量匹配。

网友F:
国产的也是有很多好用的,主要是看精度要求,毕竟高精度的测量编码器不是很多工厂可以生产

网友G:
我也想知道,坐等占楼主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知道,坐等占楼主便宜~~~~~~~~~~~~~~~~

那个欣欣向荣大哥回答的很好哇 你可以看看哟。至于好的国产伺服厂家,你可以百度,查查看华大,麦信,众为兴,步科 都是不错的哟

网友H:
国产水平都差不多,编码器一般也是2500线的。国产和进口的寿命会有差距。主要是配套的驱动器寿命。国产2年内啥问题,相比步进和闭环电机寿命感觉都是比较长的,返修率都是很低的。一般的设备国内的都能解决,而且设计好了的话国内的出问题好解决,厂家这么多也好替换,支持国产!

楼主:
对: A时代超群_赵运昌 国产水平都差不多,编码器一般也是2500线的。国产和进... 内容的回复!返修率高低还是要看哪家厂了吧,这个替换也是麻烦事儿啊。针对包装行业的的伺服要求不是很高,不过几个国产一线厂家还是比较成熟的,用起来也不错。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国产水平都差不多...

恩,确实,这个电机嘛,够用就行。

网友I(2016-03-18):
國產跟進口就差在精度嗎 就差在編碼器嗎 這都可以花錢來解決 最怕的是想花錢還無法解決

网友D:
差距!软件、参数的编排、硬件响应。大功率高速加平稳!高档数字位控系统、伺服包括电机。国产系统的差距。十年后是否能追上这是个大问题!决定高精端武器装备,没这些只能做缩头乌龟任人宰割!国产系统功能不缺乏已做到,缺乏的大功率、高速及平稳的自研硬件加软件。不能靠国外的武装自己断货或CPU芯片病毒控制,不就听他斩了。现在最新国外的高精系统,就已ID编码同型号控制板块的互换。只要控制互换也就任他宰割!

网友J:
本公司经营自主研发编码器(SSI、并行、4-20mA、RS485、Modbus等)、拉绳位移传感器、编码器仪表、闸门开度仪以及编码器相关附件等产品和选型!

我们的产品质量保证;货期准;价格低;技术支持,欢迎咨询洽谈。 QQ 184144796

网友K(2016-05-24):
差在细节上,而不是什么表面数据的问题,而且国产伺服一般都是针对某个具体行业研发的,所以各自侧重点会有不同。

网友L(2016-12-27):
苏州璟丰机电有限公司是长期服务于工业自动化领域的专业系统集成商,为客户提供研发设计,量身定制, 批量生产等系统的解决方案,以及技术合作等服务。
公司拥有专业的设计团队,所提供的方案具有高性价比、 最合理性、先进性的特点.
我们的宗旨是:创新、务实、服务、共进。公司已为:军工、冶金、医疗、半导体、 工业CT、生命科学、机械制造、玻璃加工、TFT搬运、智能仓储以及高校和科研院所等行业服务过。
目前致力于 发展:高速高精的直线电机模组(包含:单轴、双轴、龙门单双驱等机构),伺服电机,PARKER全线产品,以及非标定制。

网友M(2017-05-18):
引用 网友E:
您好!伺服系统由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编码器构成,每一部分与进口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包括产品的功能、性能、可靠性等方面。但是,这种差距又不是绝对的,并不是每种应用场合对伺服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在某些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完全可以采用国产伺服代替。相比进口伺服,国产伺服具有一定性价比以及快速的售后服务响应等优势。PS:我本人就在南京某国产伺服企业工作,希望有机会可以进一步交流下。

您好,我想了解国内伺服电机的情况,可以联系吗?

网友N(2018-05-03):
欢迎关注深圳天乐思科技,我们的智能总线伺服是首家与ROS平台无缝对接的伺服,包含ros开发包和软件。完全兼容ROBOTIS的dynamixelprotocol2.0协议的伺服,且对该协议进行了扩充,因此功能实际要比robotis还要多。 同时我们还提供六自由度机械臂套件和AGV套件。 www.touchidea.cn https://shop217839337.taobao.com/?spm=a230r.7195193.1997079397.1.XAZvJD 2858136840@qq.COM

网友O:
需要高精度的控制的话,最好还是选择进口的

网友P:
其实很多地方使用,国产伺服的精度都是足够的,但是性能稳定性真的是不好,一报故障你就头疼啦

网友Q(2018-07-30):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R:
控制精度不同,主要是看编码器,然后就是一些附加值。

国产基本用增量式编码器

日系台系用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S(2019-04-12):
工业ct检测,测量服务,奥影检测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工业CT检测,欢迎前来咨询。

网友T:
主要是精度,性能的问题,看你对这方面的要求严不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