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SGDV-R90A01B 接线问提

楼主(2016-01-27):
使用伺服的puls+sign方式控制正反转     puls和/puls接了脉冲组成了回路    那sign和/sign接什么(我是接了另一组脉冲组成回路,但是这样电机只正转不能反转)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接方向信号。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楼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11:30/12:30~16:30

安川电机主页→www.yaskawa.com.cn
----------------------------------------------------------------------

楼主:
我知道接方向信号啊,我用的是松下的PLC 输出CH0是y0,y1,y0输出脉冲,y1输出方向信号,

但是你们的伺服要求pule和/pule组成回路,只能把pule和/pule接到y0,y1,然后方向信号就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接...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若Y0和Y1分别对应脉冲和方向信号接到CN1-7和8上会导致误动作,严重会烧毁驱动器内部光耦,请确认上位机是输出是源型还是漏型。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楼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11:30/12:30~16:30

安川电机主页→www.yaskawa.com.cn
----------------------------------------------------------------------

楼主:
是漏型NPN的,你们配的插头我连了pule  /pule  sign  /sign  四个引脚,我的pLC是两个一组,y0脉冲y1方向   这种情况我该怎么连线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如图,请根据说明书上标准接线示例进行连接。

       如果还有问题,烦请通过下面的方式与我司客户咨询中心联系。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楼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11:30/12:30~16:30

安川电机主页→www.yaskawa.com.cn
----------------------------------------------------------------------

网友B:
P为脉冲  S为方向   Y0为脉冲  Y1为方向    PULE接24v  /PULE接y0  ,sign接24v /sign接y1  公共端 com接0v

楼主:
按照图接的,pule接的24v,/pule接的y0,sign接24v /sign接y1   24v串的2.2k电阻,但是伺服还是收不到脉冲   难道是端子烧坏了吗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

楼主:
pule接的24v,/pule接的y0,sign接24v /sign接y1   24v串的2.2k电阻,但是伺服还是收不到脉冲   难道是端子烧坏了吗

引用 网友B:
P为脉冲  S为方向   Y0为脉冲  Y1为方向  ...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不排除驱动器内部光耦烧坏的可能性,监视UN000C是否有收到脉冲以及上位机是否有发送脉冲,若接线则有可能是驱动器故障。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楼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11:30/12:30~16:30

安川电机主页→www.yaskawa.com.cn
----------------------------------------------------------------------

楼主:
当初我pule接y0  /pule接y1   sign接的y2   /sign接的y3   伺服可以收到脉冲  但是会误动作    现在按照图接伺服收不到脉冲了     难道真的坏了吗   可以修理吗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维修烦请联系我司售后:021-36567900*611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楼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11:30/12:30~16:30

安川电机主页→www.yaskawa.com.cn
----------------------------------------------------------------------

楼主(2016-02-26):
我用的是松下的一款PLC  他的输出端有+—的一个24V输入   是NPN输出   我把puse和sign串了2.2k电阻接24v   /puse接y0  /sign接y1  那么我的PLC输出段+-还用接电源吗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如1月27日发的图示例为NPN接线,PULS与SIGN接接+24V串接2.2K电阻,/PULS与/SIGN分别接到上位装置对应的脉冲输入口,输出接0V。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楼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11:30/12:30~16:30

安川电机主页→www.yaskawa.com.cn
----------------------------------------------------------------------

楼主:
你好如下图的PLC我该怎么接  输出端有一个24V 0V输出  还有个+ - 是用来接输入24v的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