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的处理过程

楼主(2016-01-27):
 1.处理的方法

   (1)自处理。既不报警也不跳闸,而由变频器自行处理解决,通常称之为防止失速功能,如前述的对于运行中遇到冲击负载的处理、升速中过电流的处理、降速中过电流和过电压的处理等。

   (2)报警和跳闸。在下列情况下,变频器将迅速跳闸,并报警:

   1)当接到紧急停机信号(EMS)时;

   2)当自处理未能抑制住故障状态时;

   3)发生不能进行自处理的故障,如接地故障、外接输入的故障等。

   跳闸后,变频器将停止输出一切信号,电动机处于自由制动状态。

   2.跳闸的报警与原因显示。变频器跳闸后,将有如下反应:

   (1)有一个发光二极管亮,表示变频器处于故障状态。

   (2)数据显示屏将显示故障代码,说明跳闸原因,如OC(过电流)、LU(欠电压)等。

   (3)有液晶显示屏的变频器,可更详细地显示故障原因,如OC DURING ACC(升速时过电流)等。

   (4)跳闸时,外接报警的继电器将动作,可利用外接的报警电路进行声光报警。还可利用继电器的常闭触头使主电路的接触器失电,将变频器的电源切断。

   3.跳闸后的复位。在排除了故障原因而恢复正常工作时,必须首先使变频器复位,脱离跳闸状态。复位的方法有:

   (1)按面板上的复位按钮。

   (2)使信号输入端的复位端输入复位信号(通常是按下外接的复位按钮)。

   (3)断开电源后重新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