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的急停

楼主(2016-01-27):
有一台设备用的是气缸,现在想给它加个紧急停止,按理说气缸一个行程开始后是停不下的,现在想在进气和排气上加电磁阀控制进排气,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让气缸瞬间停止,有没有接触过的大神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从楼主上述文字描述看,不知道你的气缸工作行程、压力、缸径还有工作的性质(被顶物件精度要求等),因为气路在运行中突然断气,由于气体的可压缩性,不会立即停止在你想停的位置。

网友B:
好像有.

但是我不会.

网友C:
气动调节阀的貌似有,开关阀难哦

网友D:
可以的,气动控制阀有中间可以停的

楼主:
谢谢大家支招

网友E:
使用三位电磁阀,进出口增加相应的限流控制即可。

网友F:
主要看气缸工作行程、压力、缸径,依靠三位阀可以实现中间停止功能,但是气体具有压缩性,不能立刻停止,如果通过调节气缸的节流阀来减小气流量,可以尽可能是停在想要的位置,但是这样的话会延缓气缸的顶出和收回的时速度(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调节阀定位会准些)。最终依据时间情况来考虑是否必须通过气缸来实现设备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