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么跟舵机连接

楼主(2016-01-27):
新手请教,三菱PLC怎么跟3个舵机连接,实现3自由度机械手运动,具体连接方法,请求大神帮助,谢谢!

网友A:
舵机得用高电平脉冲触发,电压6v左右,用plc发的话得串电阻。  三菱plc一般晶体管npn的居多,你要是控制舵机得选用 晶体管pnp的。 plc控制舵机  不好用

网友(2016-03-03):
学习了,改一下输入接口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2017-01-16):
引用 网友A:
舵机得用高电平脉冲触发,电压6v左右,用plc发的话得...

PLC控制舵机怎么接线啊~

网友C(2018-06-20):
你好,驱动舵机使用的PWM指令吗?

网友D:
谢谢楼主的慷慨分享   共同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E:
分不够,,想下个资料,疯狂灌水————

                          ————勿怪

网友F(2018-08-06):
讨论才有效果,很有帮助。

网友G:
看来是好东西呀,支持下吧

网友G:
看来是好东西呀,支持下吧看来是好东西呀,支持下吧

网友H(2019-08-27):
回复内容:您好,请问一下舵机只能用PNP的晶体管输出吗?

引用 网友A:
舵机得用高电平脉冲触发,电压6v左右,用plc发的话得...

网友I(2020-03-20):
这个我试过  pwm有信号输出 单舵机没反应  我也问过几个老师 都是不行  如果真想用plc控制舵机  不妨试试用485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