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通讯问题求助2

楼主(2016-01-28):
上位机如何读取plc内的字符串?假如plc发送读取版本信息的指令,plc要应答:aabcde(版本号),该如何操作?plc要用到什么指令?做怎样的处理才可以?上位机用C sharp编程,plc为松下fp-xh-c60t,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版本号并不是以字符串形式存储的,是数字。发%EE#RT00  收到EE$RT 20253281000000000A  20表示fp-x 25 版本号,32 ,32k程序容量。